DELL工作站 ,用独立显卡黑屏,有时候白屏

楼主(2023-10-14):
用集显办公没事,只要跑显卡就会黑屏或白屏。显卡板 这几个电容和电感量着 对地0,是不是短路了啊?求大神们解惑一下。其它的不短路,都有阻值,显卡芯片旁边的都是45左右

网友:
这种的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核心的电阻值是比较小,但不会是零,看看是不是有元件损坏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的电阻值是比较小,但不会是零,看看是不是有元件损坏短路了

电容可能有某一个短路是吗?

网友:
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试着拆下来你所说的对地是0的电容,再测电容是不是短路?入股动手能力不强,建议换一块独立显卡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白屏、黑屏的问题?

网友B:
只要跑显卡就会黑屏或白屏,也就是能识别到显卡是吗?你可以把显存全部加汉一边,然后跑一下MATS,看看有没有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跑显卡就会黑屏或白屏,也就是能识别到显卡是吗?你可以把显存全部加汉一边,然后跑一下MATS,看看有没 ...

不敢弄,本来亮 怕弄完不亮了。通知客户换显卡1000多,顾客也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