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问华硕FX95G南桥带加密吗?

楼主(2023-10-14):
手上华硕FX86FM,升级了9代CPU,电压都出来了,点不亮,自己改bios加微码都无果,想着FX95G是9代的CPU,结果刷完后就不触发了,刷回也不触发,大佬们,难道FX95G的bios把我的南桥锁了吗?难过啊,刚换上的一颗南桥就这样阵亡了吗?
华硕
cpu
不触发

网友:
确实会锁南桥,但是少

网友:
你是不是把BIOS芯片搞死了,你换一个吧,或者你测量一下BIOS在待机时的波形,看他是不是还活着

网友:
每次刷完bios不触发,加焊南桥就可以触发了,奇怪了,试了五六次了,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