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台华硕天选air板号fx516

楼主(2023-10-15):
修台华硕天选air 板号fx516pr二修客户一来就说cpu坏了,拆机检测后通电cpu剧烫 报价换u  现在新的cpu换上去 待机0.013触发到0.076测量触发以后vccin_aux 1.8v和+1.8vsus能够正常产生cpu也能输出+vcc1.05_out就是南桥不发出slp-s4 s3  条件都满足 又去研究了时序 现在就SUSWARN#  PCH_SUSACK# 在南桥端变成了espi去往了ec 这是有点不太明白 还有什么条件我漏了吗 cpu已经换了两个了  这机器修的有点让人怀疑人生了

网友:
你把图纸传上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最后换第三个CPU后这台机器修复了

网友A:
换3个CPU???我擦 狠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3个CPU???我擦 狠人啊

最后肯定是不挣钱了,亏多亏少的问题了

网友:
不好使的CPU能退换吗?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过程虽艰辛,结果还是好了,学习了

网友:
理论和实践发挥的淋淋漓尽致

网友:
学习了,下次也要秒杀

网友:
CPU还是得找靠谱的商家

网友B:
你前面哪两个不行的,没得退了吧,真艰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前面哪两个不行的,没得退了吧,真艰难啊

肯定没得退

网友:
下次也要秒杀

网友(2024-01-28):
现在好像有些商家可以退了,他们说包上机

网友:
最后买了那家的u 推荐一下吧

网友C(2024-03-30):
也有一台一样故障,换了一个CPU也是开机到0.075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一台一样故障,换了一个CPU也是开机到0.075A

我最后又换了一个U好了

网友(2024-05-01):
你这个是带H后缀的也是南桥集成的吧

网友:
看来换U不与换板了。换十一代U一般什么价?如果是进价的3倍还是没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