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老师我的宏碁笔记本电脑装上系

楼主(2023-10-15):
各位老师我的宏碁笔记本电脑装上系统后不进系统提示无法修复,有哪位明白的老师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给你指条明路,找个维修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指条明路,找个维修店看看。

不错不错,赞同啊,自己不会搞得话还是送修啊,换硬盘会不?先换硬盘试试

网友:
很可能是硬盘挂了,建议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进pe修复引导

网友:
分区对不对?进pe重新分下区

网友:
建议更换硬盘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