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PG Z590 GAMING EDGE WIFI 5vsb短路维修

楼主(2023-10-15):
dp接口背面一个陶瓷电脑短路,i/o芯片也短路,NUC126NE4AE ,还有显卡插槽底下一个芯片 丝印504AN
045XC
63.13
求助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哪位大神有这个图纸

网友:
路过回来学习一下

网友:
某宝输入型号查一下就知道。

网友:
卖芯片的商家应该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某宝输入型号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