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热成像仪好用,推荐一下

楼主(2023-10-15):
那个热成像仪好用,推荐一下。

网友A:
贵的一定好,要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贵的一定好,要不试试?

怎么样的?你也在用?

网友B:
小黄鱼有一种海康人脸识别镜头改的,300左右,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你找B站的笔记本维修MAN,他会告诉你

网友:
1000以上都可以,入门的七八百的也勉强够用

网友:
谢了楼上的各位兄弟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黄鱼有一种海康人脸识别镜头改的,300左右,不知道效果如何

好多,看了一个链接有参数介绍,说分辨率120*160,不是道是不是少了个0

网友:
2000以内热成像,200ma的发热量看不到,我想换个好点的,我这个海康的1850入手的,你要不,便宜出给你

网友:
你可以去看看艾睿热成像,比如p2pro➕微距,T2S+或者t2l还有更高分辨率的t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