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30 G5触摸板上面两个按键不工作

楼主(2023-10-15):
请教各位,有几台惠普830 G5,都是触摸板上面那两个左右键不工作,所有驱动已经装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换过触摸板也一样。
触摸板
惠普

网友:
等待高手指教,请学。

网友:
摇杆鼠标才能用

网友:
果然是这样,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