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修电脑12年的经验分享献丑了!

楼主(2023-10-15):
1.联想E40显卡216-0728018,修了3次,第一次用了6个月,第二次10天,第3次2天,每次都很快遇到这个笔记本不要回收,加焊重植解决不了问题,新的芯片也根本没有!

2.1台华硕PRO商用笔记本显卡用万能驱动会导致DNF频繁闪退,用官网驱动即可

3.装完系统鼠标严重卡顿,是显卡驱动问题或者核心显卡损坏,独显损坏也有可能

4.机器UEFI强行装WIN7系统,用几个月提示要激活,用WIN7激活工具强行激活会导致开机黑屏,需要BIOS放电才能点亮,改成MBR分区装WIN7系统才正常能激活

5.有些笔记本装完显卡驱动鼠标全程卡顿是显卡坏引起的(好像是CPU集显坏导致的,具体不确定)

6.一台华硕飞行堡垒声音卡顿鼠标卡顿,重装系统解决
7.MAC笔记本安装双系统或者重装系统要进去BOOTCAMP划分1个WIN10系统盘,插入U盘,自动加载U盘里的win10文件,加载完重启不要拔U盘,否则会不断反复重启,最后进入桌面安装MAC自动下载的驱动文件即可

8.MAC重新安装WIN10,进UEFI的PE系统后,磁盘依然是GPT格式,然后直接GHOST,引导盘选择最左边的ESP分区,这样子比较新型号的MAC能加载WIN10,但是没有驱动可以安装,几乎不能用,建议BOOTCAMP安装吧!

9.比较新的MAC笔记本不能直接用WIN10装机移动硬盘安装,会出现找不到MAC硬盘的情况!!!

10.笔记本安装系统之后万能显卡驱动往往不正常,不能热切换显卡,打游戏帧数低,闪退都跟显卡驱动不兼容有关系,这个时候如果直接下载官网驱动或者驱动精灵更新往往没用!最佳解决方法:设备管理器里面右键都删除,然后再官网下载先安装集显驱动,再安装独显驱动。或者删除之后用驱动精灵尝试(不一定兼容)

11.XP系统下,IDE和AHCI可以任意切换而不导致蓝屏,无论原先是AHCI还是IDE。WIN7系统则不能如此!

12.2017款苹果笔记本AIR I5 5代U,用BOOTCAMP到最后一步拷贝文件时出错,不管用移动硬盘还是U盘,商业版还是专业版都错,用NTFS,FAT32,EXFAT也错,试了4次都一样!正确做法:用BOOTCAMP分1个区,进入PE格式化该区为NTFS(否则WIN系统安装镜像无法识别),然后用WIN10安装版的根文件复制进空U盘进行启动!最后用系统总裁安装驱动解决!

13.DELL小主机可以安装XP,安装GHOSTWIN764或32位进入不了桌面或者进入桌面前蓝屏,装系统的时候先不装驱动也不行!后来安装原版WIN764解决,但是不能运行万能驱动,否则进入不了桌面

13.联想14-7460刷BIOS前3次上电断电,然后多按键盘上的ESC TAB ALT才能亮键盘开机,不是原厂的BIOS要等30秒才亮

14.联想小新I2000 键盘刚开机全能用,过一会全不能用,发现是触摸板损坏引起,拆掉触摸板排线解决
15.m531r用电池能开机,单独用充电器能开机,一起用出现WINDOWS或者BIOS里就自动断电,更换电池解决

16.某些APU机器安装WIN10后会无法安装显卡驱动,最好不要折腾直接装WIN7!

17.H61和H81主板可以互换不装系统

18.DELL XPS 13-L322X开机触摸板中间下面的白色灯亮1秒就灭,刷BIOS放电没用,加焊CPU修复!但是CPU加焊3次,很快就返修!CPU是SR08N(I5-3317U)

19.LP156WF1 TLF3 可以代用 联想IDEAPAD Y510P高分(原屏幕是LP156WF1-TLC2)刷码片可用!用B156HW02 V1一装独显驱动就会白灰色闪屏
20.机械师闪屏是屏幕供电保险损坏F117,亮度开最大就闪,开低亮度就不闪

21.A10处理器笔记本装WIN10集显和独显都是感叹号!无法修复!换成WIN7系统后,进入桌面再安装驱动,显卡修复,也更流畅!

22.华硕X550JX经常不触发,不触发时电流为0,触发时能进入桌面,待机3V5V和线性3V5V都有,加焊南桥解决!
23.联想IDEAPAD S410(I54代+R5-M230)安装WIN10用万能驱动会死机关机,只能不打驱动进入桌面安装,后来改成安装WIN7后,驱动不匹配会报错缺少AMD,去官网下载驱动覆盖安装解决

24.DELL VOSto14 3000只支持W7和W8,装W10安装界面自动关机
25.DELL VOSto14 3000开机叫5下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26.苹果I5-3317U装WIN10没声卡没显卡还会黑屏,装MBR的WIN7完全正常了,装UEFI+GHOST的WIN7不引导
27.G41换成H61会蓝屏
28.GT650显卡开机进入桌面后花瓶,进入桌面前一切正常,显卡驱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正常安装,即使安装了也会花屏,这种花屏类似于没装显卡驱动的花屏,鲁大师没一跑分就花屏,后来加焊1个显存解决了!
29假1050TI显卡(实际GTS450)进入桌面刷新卡重装驱动解决

网友:
好像都是一些基础的内容,主板维修的经验不多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对我也有一些益处

网友:
谢谢,学习了,希望有用

网友:
多多发送一些案例

网友:
的确是 多年前的经验了

网友:
经验还是很丰富

网友:
必杀技会有很多人喜欢

网友:
老机器装老系统,新机器装新系统,uefi系统最好不用ghost,用官方镜像官方工具做,嫌每次装软件麻烦可以自己封装系统,少用万能驱动那些工具,无特殊要求,不要整uefi+win7,uefi+win7有一部分品牌机才用的多,别给自己找麻烦,激活工具也可以用批处理工具激活,这样不会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很实用的经验,多谢楼主

网友(2023-12-01):
感谢分享,小白是来学习的,
很实用的经验

网友:
向楼主学习,一个能赚多少?

网友(2024-01-28):
宝贵财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