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一些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3-10-15):
E6500+4G,显卡用HD5450-D2、HD5450-D3、9500GT、 GT610测试,在屏幕设置成1080P分辨率下用爱奇艺看破冰行动蓝光1080P版本的电视剧,都比较卡!弹窗字母比较卡,下雨的场景断断续续!换成GT650显卡也是比较卡!证明显卡再牛逼,如果CPU不行,也是垃圾! E6500的CPU最多也就适合带带GT240级别的显卡,再高都是浪费!
结论:G41平台根本不适合看1080P,已经淘汰了,即使是上淘宝网京东网也是比较卡的,浏览网页也不流畅!以后卖二手电脑不要再卖G41平台给要看高清的客户了!最起码要AMD平台或者H61平台以上!

I5-2400+8G,显卡用HD5450,9500GT看电影也很卡,还不如集成显卡效果好,换成GT610才很流畅!
证明低于GT610档次的显卡都没有价值了 !

AMD 640集成显卡看电影720P很流畅,网页很流畅!1080P好像一般

垃圾显示器看弹幕字幕走过去的时候会有影子,很模糊

2.B940(2.0HZ)+集显看1080P卡

9.有1个华硕B85的主板无论如何不能通过放电CLEARCMOS清除BIOS密码,只能进入BIOS更改!
10.  8根网线随便断掉1根就不是千兆!
11.  网线断掉白黄接在2级路由的WAN口上可以上网速度是10Mb/s,断掉白黄的网线接在交换机上灯不亮不能上网,网线接电脑和路由器后断开白黄直接显示本地链接断开!

12.断掉白黄的网线只有接在2级路由器上才能10Mb/s上网!

13.E3-1225没有I5-3340强!

15.DELL 14-7460开机不显示是BIOS电池没电导致,这机器测试不装BIOS电池或电池电量低无法开机,拆掉电池可以开机,但是不能拆BIOS电池,装上新电池要断电2次,第3次才能显示

16.水星无线网桥POE供电模式的,1236接网络,45和78分别接正负极

17.I76700笔记本CPU温度待机40-70,鲁大师高达85-97,拆开风扇不堵硅脂不干,换新硅脂后鲁大师《80度,很奇特!结论:硅脂新旧对散热影响很大!硅脂即使不干性能也会下降!

网友:
难得滴经验

网友(2023-11-29):
没见到楼主的3、4、5、6、7、8、条经验,可能更宝贵哈

网友:
第15条有同感。一块H81主板市电一断就起不来,换过电源、CPU,加过独显,偶尔能启动,可切断电源时间一长就开不了机,走了不了弯路。昨儿换了电池,断电一夜,今天测试终于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楼主的部分经验是保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