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1-80触发不上电简单捡钱

楼主(2023-10-15):
今天中午修一台联想笔记本
客户是个学生,提过说是昨天好好的,今天准备上网课就不行了
看到机器型号是B41-80这款机器数字电源得调到21V即可
上电待机正常0.09触发电流0.19这问题应该是CPU背面有个转换0.6V没出来,直接报价修好多少钱,差不多半小时就可以搞定,叫老板进来带客户出去泡茶聊天
赶紧拆机·····主板型号A-D101P 1.0
直接拆了个键盘C壳下来找到PQ16管子看看是不是这里问题,通电不触发5678脚21V正常1234脚不正常电压只有0.2看来就是这里问题,找料板上同个位置管子拆过去解决问题
上电触发上电电流0.75亮机
最后装起来进了下系统测试了一会叫客户带走

网友:
哇呀呀。这也行啊

网友:
真爽,天天捡几台就好了

网友:
所以就是0.6V有问题是吗  秒杀啊

网友A:
我这一个联想小新潮7000-i3,突然不开机,公共点有19v,Ec有供电,开机键有3v,就是没有一点开机电流。待机0.02

网友A:
为什么想到0.6v没出来?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直击要害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调到21V才能开机,难道19V开不了机?适配器也就是19V或者20V,哪来的21V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调到21V才能开机,难道19V开不了机?适配器也就是19V或者20V,哪来的21V哦

论坛很多这样机子维修案例,可以去找找为什么用19跟20V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想到0.6v没出来?

19V转换0.6V管子坏了

网友:
技术非常好,厉害了!

网友:
秒杀,修的真是快

网友:
开来以前修过这个故障,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一个联想小新潮7000-i3,突然不开机,公共点有19v,Ec有供电,开机键有3v,就是没有一点开机电流。待机 ...

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