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器刷BIOS小心Bitlocker

楼主(2023-10-15):
    现在的新机器都是tpm默认打开,硬盘都是默认加密的,上次一台机器风扇狂转,怀疑BIOS问题。结果一刷BIOS,要求输入Bitlocker recovery密码。备份的Bios还原回去还是不行。如果客户说他硬盘里面有重要资料,让你赔就惨了。兄弟们注意一下。

网友:
不错,楼主的提醒太好了,收藏!点赞!

网友A:
亮机的还可以注意下。如果不亮机。这个问题注意不了  除非你每一台 都把硬盘拿出来检查一下

网友:
对呀,除非你每次刷机时,都要把待修机器的硬盘拆下来在其它机器上试一下。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试过关闭后再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试过关闭后再刷可以吗?

关闭可以刷,如果机主开bl锁时是微软账号登陆的,还可以尝试找回,不然就废了

网友C:
Bitlocker的恢复密钥不是可以查到吗?

网友:
还有这个事情,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Bitlocker的问题,最好在系统内先设置关闭TPM,这样就更不会粗问题,进入gpedit.msc进行设置,曾经官方有发布这类资料

网友:
开不了机怎么在系统关TPM

网友:
开修前问一下有没有重要数据,有重要数据的把硬盘挂在别的机上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tlocker的恢复密钥不是可以查到吗?

说阴暗一点,万一客户说他不知道有微软账号,或者他确实没登录微软账号,你怎么找回?

网友:
Bitlocker锁的密钥是同步到微软帐号上的,或者单独保存密钥文件到本地。账号上找找吧,没有的话,只能格式化重装系统,数据全部丢失,请谨慎操作!

网友:
账号解一下行了

网友:
只修主板,不管数据,接手的时候,机器就不开机。客户说有资料的话,就让他把硬盘拿走,修好了,把硬盘拿来,输不上密码,或者结不了加密,不能怨我。你也没告诉我有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的还可以注意下。如果不亮机。这个问题注意不了  除非你每一台 都把硬盘拿出来检查一下

把硬盘取下来也默认触发加密,这问题好像无解只能提前给客户说

网友:
办法是有的,就是将损坏的BIOS,备份下来,然后找个BIOS高手,将BIOS内损坏的模块修复好,TPM模块保留。

网友:
感谢告知,以后遇到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网友(2024-04-29):
    说的可真邪乎啊,这个玩意不是登陆微软账户就能查的么

网友:
不管修什么提前跟客户说不保资料

网友:
能开机的提前关开不了的提前报

网友:
正常会自动备份到绑定的微软账户信息 如果没有备份 神仙也搞不了

网友:
这机器上的都是FTPM ,不是T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