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32寸液晶电视开机一闪修复一例

楼主(2023-10-15):
飞利浦32寸液晶电视开机一闪修复一例
描述:点开机,显示一下logo就黑屏,关掉再开,情况相同。
解决:更换背光3条LED灯管,每条7灯,屏型号:TPT315B5-WHBN0.K
附图

网友A:
谢谢分享,现在LED电视,换灯是常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现在LED电视,换灯是常事

是啊,一开始也怀疑是背光,但单条灯管测试都正常亮,有一条电压偏小点;换块电路板测试还是这样,此时重新测试三条灯管,有一条不亮,才确定下来,走了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