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H61主板不显示了维修

楼主(2023-10-15):
P8H61-M LX 1.01主板罢工不显示了,
检测发现PCH1.05达到了1.42V,明显偏高,查找根源为AS324芯片,和旁边电阻,吹焊,
再查1.8v电压达到了2.4V明显偏高,与AS358芯片和电阻有关,吹焊,
上机CPU内存测试,正常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电压偏高 桥既然是好的

网友:
我也有快H61 联想品牌机的 就是整不好

网友:
同类的共性还是存在的,

网友A:
这种电压偏高会不会少桥啊?

网友B:
请问楼主 我有一台华南B75的主板 桥供电是1.068V 桥的对地阻值很低 只有0.025 是否代表桥坏的? 谢谢

网友:
不知道桥能承受电压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
谢谢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压偏高会不会少桥啊?

时间说明,桥没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我有一台华南B75的主板 桥供电是1.068V 桥的对地阻值很低 只有0.025 是否代表桥坏的? 谢谢

电压与1.05差不多,基本正常,如果短路,电压就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与1.05差不多,基本正常,如果短路,电压就上不去,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
技术非常好,厉害了!

网友:
现在维修难做,尤其是台式机,报不起价

网友:
你好,最后那图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