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TX9 无法充电.

楼主(2023-10-15):
机器是在玩游戏过程中突然黑屏.然后无法开机.
我测了下电池,发现电池没电了. 换了块电池,正常开机.
插上充电器,发现电池没有充电. 用直流电源进行充电测试,无电流.
取掉电池,只用DC进行供电, 笔记本的DC指示灯不亮, 无法开机, 直流电源显示电流为0.

简单测试了下, 3v只在上电维持了100ms就掉了.

大家有遇到类似情况吗. 请问应该排查什么位置呢?   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问题吧

网友:
重点查待机电路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阁下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另外,神州电脑的显卡供电电路出问题好像也类似这情况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2500-1-1.html

网友:
收到 . 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折腾就是最好的实践

网友:
我换了充电ic 24780S . 装上电池 进pe测试.
可以充电了,总功率约50w
充电 5分钟左右, 又无法充电了. 现象回到了维修之前.
图片如下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隔离保护的管子有没有击穿?

网友:
重新换了一个充电ic 就好了

网友:
难道上次买的 24780s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