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5420进系统后USB都

楼主(2023-10-15):
戴尔灵越5420进系统后USB都不能用了,进系统前可以用,刷了bios问题依旧。请教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试试进pe能否用,如果能用多半是系统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和进PE问题依旧

网友:
换换系统试试,然后你检测一下主板上USB的偏执电阻是不是异常,你不知道什么事偏执电组的话,你去B站看看任师教维修的教程,你在他个人页面搜搜USB就能找到这个教程,祝你好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