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 3579不充电

楼主(2023-10-15):
电脑测试过电池,适配器都是没问题的,全是原厂。适配器插上以后指示灯会亮几秒然后马上灭,不插电池只插适配器不开机,插上电池可以开机但不显示充电,各位大佬这种该怎么办呀。是bios的问题还是充电的哪里坏掉了。。。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

网友:
围绕适配器检测和电池检测查查

网友:
BIOS的问题比较大,更新官网BIOS就行了

网友:
戴尔充电器有检测针的,查查看

网友:
适配器输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