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 15ITL 2021奇怪故障

楼主(2023-10-15):
板号:NM-D211
最初故障为不开机,经过排除是固态硬盘坏引起的不开机。

能开机发现进系统适配器认不到是电池在供电。单用适配器也是可以开机,单用电池却不能开机,单用电池待机3/5v电压一直跳变(好板单用电池下待机3/5也是有的),拔掉适配器电池也能放电

经过测试,先插充电器后装电池进系统也能正常充电,只要关机在开就恢复不认适配器了,由电池在供电!

测量为啥用电池时待机3/5v就一直跳呢,测量它的开启信号也是一直跳的,就定了个EC换上还是一样故障,再把待机供电后级的隔离点断开也是一样,但是拆掉EC待机3/5v就不跳了,又换了个EC还是又跳

单用电池时不开机,并且待机供电跳,把适配器插上待机供电就不跳了,再把适配器拔掉测量单电池时待机供电也是不跳的,也可以开机了,只要关机就又不行了,重启没问题

这主板上还有一个圆口的电源口,用这个口也是开不了机,并且待机3/5v在跳,后来把充电芯片换了,又把所有隔离管换了,把升压的玻璃芯片换了,还刷了bios都一样故障,测量不认适配器的时候ACIN是没电压的,大家帮我分析下,实在没有头绪了,谢谢了!

网友:
我技术不到家,路过来学习来了,期待楼主后续维修分享

网友A:
折了PR300断开隔离前电路,看电池能正常启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了PR300断开隔离前电路,看电池能正常启动不?

好的,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精华帖你看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5442-1-1.html

好的,谢谢

网友:
把Type-C接口出来的供电断开保险,前段接到圆口供电位置,你再试试

网友C:
这个笔记本故障我遇到过:没有故障,是的你没听错就是没有问题,你把固定主板拧的螺丝卸下来就好了,拧紧就不行!

网友:
有没有解决啊,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笔记本故障我遇到过:没有故障,是的你没听错就是没有问题,你把固定主板拧的螺丝卸下来就好了,拧紧就 ...

那也不对啊,我换了块一样的板拧紧螺丝也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D:
那么新的机器。过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新的机器。过保修了?

是的,这机器已经过保了

网友(2023-11-29):
这个故障 今天碰到了,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