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3590 18812-1 黑屏无图像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23-10-15):
外接正常,电源提示灯2黄7白(没检测到屏)
检测到LCD-VCC,无供电。U5501取了直连,故障依旧
查pin18脚EDP_HPD_CONN。屏检测信号,对地值无穷大。
居然是这个脚到RN5503眼前,断线了。飞线解决OK

网友:
装d壳挤碎的吧

网友:
不是。没有碎。就是那个测试点到排阻。只有2MM的距离,居然能断线

网友:
这也行,好吧

网友:
够仔细,学习了!

网友:
折腾就是最好的实践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技术非常好,厉害了!

网友(2023-11-28):
这么短距离都断线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