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4内存条的问题

楼主(2023-10-16):
内存条有个电容裂了,想知道多大的电容,应该是耦合电容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其他一样大小的电容就可以,一般是1uf到100uf 的,电压10伏以下

网友:
应该是滤波的,在其它的内存拆一个大小一样的就行。

网友:
一样大小就可以代换

网友:
没有它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量一下傍边那颗电容呀!

网友:
找个差不多大了整上试试

网友:
外观大小一样就行

网友:
在旧内存条上找个与它差不多的电容就行。

网友:
是的找个一样大小的换上就行了,只是起到滤波作用的

网友:
楼上有个同行说量一下旁边的对比法,我觉得行

网友:
大小一样就可以

网友:
直接去掉就行  少一颗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