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拆板载网卡后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3-10-16):
两台X1Carbon 客户特殊要求拆板载网卡 i7 10代的 拆过加电不显,两台一样的情况。有老板遇到过的么 求教 红包奉上

网友:
谢谢分享!

海韵之恋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A:
bios会检查网卡吧
其实用不着拆 ,修它不容易,但是想让它不工作很容易,拆掉网线侧的链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会检查网卡吧
其实用不着拆 ,修它不容易,但是想让它不工作很容易,拆掉网线侧的链接即可

必须要拆啊  军工企业用的  网卡摄像头必须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会检查网卡吧
其实用不着拆 ,修它不容易,但是想让它不工作很容易,拆掉网线侧的链接即可

网线侧链接什么意思   指导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