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410M-BOMBER,没有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3-10-16):
故障现象:                  没有CPU供电;

检测过程:       1.      不上CPU,短接V星特有的测试针,测量各路电压都正常,包括 CPU  0.8V的供电都是有的。

                       2.      装上CPU后,CPU供电消失了,再测各路供电全部正常,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 RT3607BC 工作条件,供电正常5V 12V,开启正常3.3v。
                                CPU供电产生还需要SVID,SVID是CPU发出的, 测量RT3607BC Alert# ,svid,svidclk,三个脚只有1V电压  没有波形。

                       3.       CPU发出这三个信号需要复位,于是查复位信号发现,所有的复位信号电压 为  0。

                       4.       供电--时钟--复位,   所以查时钟信号。  示波器测量24M晶振,  没有波形,查点位寻找和24M相连的元件,发现一个电阻错位。风枪吹好,                                   测试晶振起振,复位出现,cpu供电产生。

网友:
嘎嘎的技术好

网友:
牛,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一下新手小白

网友:
观察得很仔细

网友(2023-11-17):
晶振的谐振电阻碰歪了。

网友:
24M相连的元件,发现一个电阻错位。风枪吹好

网友A(2024-02-24):
请教大佬,短接V星特有的测试针 是哪个针?
tianxiadiwu58
CPU电源管理芯片附近 找J1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佬,短接V星特有的测试针 是哪个针?
CPU电源管理芯片附近 找J1

网友:
我以为桥坏了

网友:
好详细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新主板,vcore_en出后,先不出vcore供电。要cpu 收到prcpwrgd cpu供电好,才会发出svid产生vcore供电。
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