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台R7000不触发通病

楼主(2023-10-16):
最近修了不下于4台R7000 不触发 或者裸板触发装上铜管不触发的 只要图中0.75出来 都是CPU虚焊

网友:
这是2021款的D931的点位   2020款也碰到过 版号不同 故障和故障点都一样

网友:
遇到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
阁下经验真多啊

网友:
修了十五六年了 有些好经验用的到的就分享下 哈哈

网友A:
今天碰到一台同样故障的笔记本,按压CPU主板点亮,估计一样的是cpu脱焊故障,看cpu是打了黑胶 不知道楼主是直接加焊还是取下来重新植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碰到一台同样故障的笔记本,按压CPU主板点亮,估计一样的是cpu脱焊故障,看cpu是打了黑胶 不知道楼主是 ...

重新执球更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碰到一台同样故障的笔记本,按压CPU主板点亮,估计一样的是cpu脱焊故障,看cpu是打了黑胶 不知道楼主是 ...

重植最好 我加焊好了一台 但是有个槽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植最好 我加焊好了一台 但是有个槽不能用了

一样的了,我的也是加焊后开机正常,有一个内存槽也不能识别了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太丰富了,学习了。

网友:
黑胶搞不来

网友C:
R7000集中在哪个年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R7000集中在哪个年代的?

2020年之前是没有这个型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植最好 我加焊好了一台 但是有个槽不能用了

加焊温度曲线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