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50D,W650SC主板开不了机

楼主(2023-10-16):
K650D D3 I7 开机不了,开机,2个灯闪,有碰过这种故障的嘛,目前已经刷了BIOS和EC并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有电压没有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没有起来吧

是的,找了同事帮我检查,咱就是一个写代码的,,只能做到刷bios,在深入就不懂了.

网友:
有电压没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