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惠普 M128fn 50.3定影报错

楼主(2023-10-16):
一开始开机还能打印使用一会,反复开关机,出现故障了开机报错50.3 Fuser ErrorTurn off then on

拆机检查定影加热片105欧.貌似定影正常,检查电源板发现TME57可控硅1,3脚击穿,光耦SSR10(3SH21)击穿,Q101的2脚到光耦的贴片电阻220.22欧烧糊,光耦我用817代换的,可控硅我用BCR5KM代替,装机测试,开机就50.3 Fuser ErrorTurn off then on,几次都是这样,原来偶尔还会进入待机界面,现在还严重啦?
既然电源板已经修过,怀疑定影,换全新定影,还是开机就50.3 Fuser ErrorTurn off then on,一次都不能开起来,请教各位,这种情况都怎么解决的呢?是我代换的有问题吗?还是电源板供电方面还有其他问题呢?感谢指导一下

网友:
进来看看,没有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