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笔记本T440p电池可以开机,插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23-10-16):
接修一台联想Thinkpad笔记本T440p,用电池可以开机正常使用,插电源适配器上电时电源灯亮几秒(散热风扇同步转几秒)就灭,按开机键也是亮几秒就灭,用电池开机再插适配器识别不了,拆开检查ACDC_ID线路的PD77,PQ164,PQ165没损坏,MEC1633L的N3脚外接上拉电阻R258阻值750Ω正常,还有一路ACDC_ID信号接TE_2129525的47脚,因为没有点位图,实物找不到TE_2129525,检查不了。用客户原装适配器上电测试JDCIN1的5脚电压,关机时0V,按开机键灯亮时1.4V,MEC1633L的N3脚也是关机时0V,按开机键灯亮时1.4V。没思路了,来求助坛友,TE_2129525是什么功能的?这种情况与它有没有关系?现在我还需要查哪里?本子有点老,想练手

网友A:
基本上上保护隔离的问题,要细细检查了

网友A:
点位图给你,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LENOVO THINKPAD T440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上保护隔离的问题,要细细检查了

谢谢,查过PQ9,PQ36正常,后面输出19V

网友(点评):
供电19.5v,后面输出19v,是指PQ36的漏极的电压值吗?如果是那就有问题了,说明DCIN_PWR20是假公共点电压,是PQ36的体二极管在导通,不是MOS管在饱和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给你,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太感谢了,找了好久找不到

网友B:
5楼的点位图对比实物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楼的点位图对比实物不一样,

好吧,我也只有这个了,抱歉啊

网友:
华硕 的这个送给你

网友:
这个也给你,你未来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也只有这个了,抱歉啊

没事没事,你热心帮忙,精神感动我

网友:
嗨有这个

网友B:
谢谢,现在没有分下载了,迟点需要再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现在没有分下载了,迟点需要再下载

没关系,我还有分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不行就要弃修了

网友:
沉了,各位老大指导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
大佬们还在忙嘛?还是去泡妞了?

网友C:
建议检修隔离保护电路,充电芯片ACOK脚,EC,看看中间有没有开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检修隔离保护电路,充电芯片ACOK脚,EC,看看中间有没有开路的?

不错不错,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A:
给你的那个T440的点位图是有TE_2129525的,你再看看

网友:
这种锁定的范围就是保护隔离电路,楼主可以先多看看这类的教程,这样思路会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检修隔离保护电路,充电芯片ACOK脚,EC,看看中间有没有开路的?

好的,谢谢,我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的那个T440的点位图是有TE_2129525的,你再看看

哦哦,抱歉抱歉,我再对比下实物,找找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抱歉抱歉,我再对比下实物,找找看,谢谢

这个点位图只能参考,你看看它的长相,然后再在 板子上应该就能找到

网友A:
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你的意思应该是功能都是正常的,也就是主要出在保护隔离电路上,你不要去乱动其他东西,免得扩大鼓掌

网友:
AEDET一般2.6V,你测量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你的意思应该是功能都是正常的,也就是主要出在保护隔离电路上,你不要去乱动其他东西 ...

没有乱动,都是以测量为主的

网友:
插充电器的时候这些电压是否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乱动,都是以测量为主的

没有乱动就好,建议你先去看看保护隔离相关的教程,也就是充电芯片的工作原理,不然的话这里跟你说很费劲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有乱动就好,建议你先去看看保护隔离相关的教程,也就是充电芯片的工作原理,不然的话这里跟你说很费劲

你之后需要什么资料可以到这个帖子上来找我,我有的就会传给你,只是你自己要经常签到,不然没有下载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的那个T440的点位图是有TE_2129525的,你再看看

刚刚反复查找过,和点位图J17相似的就2块,但不是那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之后需要什么资料可以到这个帖子上来找我,我有的就会传给你,只是你自己要经常签到,不然没有下载分

好的好的,谢谢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反复查找过,和点位图J17相似的就2块,但不是那个型号

好吧,你先研究研究

网友:
下面这个帖子是华硕的显卡点位图,很多,在未来你需要的时候自己去下载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85446-1-1.html

网友A:
下面这个帖子里有很多维修案例,记得去看

好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587159-1-1.html

网友:
路过学习来了,谢谢坛友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个帖子里有很多维修案例,记得去看

好帖子

昨天晚上看了一个帖子,有疑惑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0091-1-1.html,这里说的限流电阻分压了,我怎么看也不是电阻分压了,19.5V经过二极管后,就已经有0.7V压降,再经过限流电阻,剩18.4V,应该准确啊,我还想是不是一样问题了,我这个板也是,19.5V供电,到BQ24760DE 36脚有18.9V,限流电阻前也是18.9V

网友:
问题有没有解决啊,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还没有解决,刚刚试过可以开机,以为正常了,装起来测试又不行,现在用电池正常,用适配器就到1A左右掉电

网友A:
19.5V经过二极管后,就已经有0.7V压降,再经过限流电阻,剩18.4V,,,,19.5-0.7=18.8v,,, 你的保险或者检流电阻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9.5V经过二极管后,就已经有0.7V压降,再经过限流电阻,剩18.4V,,,,19.5-0.7=18.8v,,, 你的保险或者检流电 ...

我的实测18.9,18.4是发链接那个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实测18.9,18.4是发链接那个帖子的,

好的,没师

网友:
好资料给你,帮你省点下载分

网友C:
不客气,都是坛友,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没什么,修的本多了,经验就会丰富了。

网友D:
多看少动,先分析再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都是坛友,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是的是的,以后还请多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修的本多了,经验就会丰富了。

主要太多信号要测,还要都是英文,我读书时英文不及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看少动,先分析再动手

很多看不懂啊,要找找比较全面的帖子看看才行

网友:
不用去认识英文,只管能找到就行了,我的英语,历来都是全班倒数,现在不也修笔记本?

网友:
1.4V应该是不对

网友:
acok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