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D15/荣耀15 板号DAH98AMBAD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10-16):
今天接了一台荣耀15锐龙版的机子,问题是不能触发,升压19V正常。还好是锐龙的,要是intel的话就直接叫他拿走了,华为intel机器这种情况99%都是挂U的。
拆机测量各电感没有短路情况,公共点和3V电压正常 5V没有,拆出主板撕掉保护看到5V供电管子51396烧毁,还好主板烧的不是太严重。手里一大堆华为的料板,换掉51396后5V正常了,但上电跑到0.25左右掉电,华为的机子没有图纸不好搞。正常情况很少会烧5V管子,除百后面有短路,再打一下5V电感阻值200多欧,开始没注意以为正常,从料板打了下阻值正常是13K欧左右,判断5V轻微短路 ,烧鸡烧了半天 烧了个寂寞,没图纸只能瞎找,把周边跟5V相联的芯片都拆了一番,一边拆一边打阻值,拆到CPU旁边的一个管子印丝为2898的管子 5V对地阻值13K欧正常了,从料板拆了这个管子换上 相同位置 另一张板上这管子印丝是9126(发现每张料板上这个管子的印丝都不一样,要是没图纸没料板的情况下 真不知道怎么找),换上后5V没有短路了,插电开机跑码正常 插上屏幕点亮正常 收工!~!

网友:
没资料不容易啊

网友:
这个13K的阻值是二极体值还是阻值?

网友:
跑经修出来,经验维修

网友:
二级转换供电芯片寄了 这个还是比较好查

网友:
这5V对地阻值13K没看明白,是怎么测的/?

网友:
没图纸还真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