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h81主板维修

楼主(2023-10-16):
h81主板,型号:zx h81  v2.12   网上查找为科脑h81图片匹配。发现华南等一些h61/h81都是用此板方案。
这是一片寨板,用料各种丐。
cpu 12v有,内存1.5有,3.3开机针脚有。桥没短路,pcie 10pin  12.14
到这三极管了,图2,对地短路,查不到具体型号(没会员

)没点位路。朋友,帮查下替代芯片

网友A:
某宝上面搜索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面搜索不到吗?

科脑h81,没官方网站。某宝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面搜索不到吗?

你有迅维伴侣会员不,帮查下点位

网友:
就是个ldo,看着像3vsb,多半是后级短路,大概率sb挂了

网友B:
是中间脚短路吗?拆掉这个三极管,如果中间脚的焊盘还是短路的话,那就是桥挂了。

网友:
像是3.3伏的ldo

网友(2023-12-08):
引用 网友B:
是中间脚短路吗?拆掉这个三极管,如果中间脚的焊盘还是短路的话,那就是桥挂了。

这个中间脚就是接地的吧,1脚vin2脚接地3脚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