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精通WinHex软件

楼主(2023-10-16):
备份了一个2G启动盘内存卡,镜像文件1.95G。实际这个卡电脑看是1.93G.备份的为什么比原盘文件还大。准备恢复到另一个一样的卡里面,就提示提示盘空间不够。用WINHEX可以怎么操作灌进去

网友:
阁下为何非得要2G启动盘内存卡,这么小的空间不好干活的,没必要这样折腾吧,搞个大点的U盘多爽

网友A:
因为2g是2*1000/1024=1.953125GB,所以"实际这个卡电脑看是1.93G"这句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2g是2*1000/1024=1.953125GB,所以"实际这个卡电脑看是1.93G"这句是错误的。

对呀,2G顶多就是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2g是2*1000/1024=1.953125GB,所以"实际这个卡电脑看是1.93G"这句是错误的。

我这张卡电脑看确实是1.93左右,还有张卡看就只有1.9,还有一张1.8大的

网友: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