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只有零点几V,而且每一路供电的电压值都不一样,求助。

楼主(2023-10-16):
CPU供电只有零点几V,而且每一路供电的电压值都不一样,我换了电源管理芯片的主控6329和两个协控6609,但还是不行。后来我每一路测了上管的控制脚电压发现都只有不到1V,我就每一路都去拆了MOS上管然后测试。拆掉管子后通电还是不能得到正常电压,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修?

网友A:
你把图纸发一份过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图纸发一份过来,帮你分析一下

鑫制造有,主板型号是990XA-UD3,我这个发不出来。你这边能找到图纸吗?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