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550 报错4d

楼主(2023-10-16):
V星b550 报错4d 诊断卡报错d3 求救

网友:
内存不过

网友:
内存肯定是换过了 CPU也插拔过了 bios也刷了 小电池也换了

网友:
查下内存条件,有示波器的话,抓个波形看看

网友(2023-11-15):
我碰到了2片,一片是VX b450 一片是华硕b450 都是有时能开机,大部分时间卡4D。内存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知道还要查什么条件。SDA SCL波形也有 阻值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