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印 701 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3-10-16):
求助如图丝印 701 六脚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一般情况,应该是一颗双N-MOS管。 例如双702复合管

网友A:
阁下的主板板号是什么?报一下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阁下的主板板号是什么?报一下帮你看看

希沃 MT51A

网友A:
有点奇葩,没找到,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奇葩,没找到,抱歉

控制 待机 3.3V 5V 输出的,拆掉不要风扇狂转

网友:
L2N7002SDW1T1G ,双N沟道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