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技嘉B75M-D3V维修经验

楼主(2023-10-16):
手头一块GA-B75M-D3V主板不启动,表现为开机风扇转,喇叭无声,黑屏。擦内存金手指,清除设置都无法解决,本来准别放弃,刚好再另一个帖子中看到关于使用编程器刷写bios的教程(这里郑重感谢一下u1462743大大,在他的建议下购买了CH341A编程器把另一块华硕B75M-A主板成功刷入魔改的BIOS以支持nvme),以前听说技嘉主板容易掉bios,心想着死马当作活马医,尝试重刷bios试试,先开始用夹子线连接编程器,但是始终都无法读取芯片,开始认为是芯片坏了,去淘宝整了2个同型号的,MX25L6473EM2I-10G,用夹子线连接好写入程序,直接用烙铁把bios芯片给取下来换上新的,重新上电居然启动成功了!

(请忽视我粗糙的焊接水平,没法子,手头工具就只有一个尖头烙铁,一盒松香,一卷焊锡。连镊子都没有。以后得买套好点的工具)

网友:
看来我也要买个编程器刷个BIOS

网友A:
还好,碰到bios芯片坏掉的那才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碰到bios芯片坏掉的那才坑

坏掉就换,其实bios坏了算是简单的硬件故障了,猫宝买一个bios芯片也就块把钱的事,有编程器在手就不怕了。

网友:
磨刀不误砍材,好工具,好办事

网友:
技嘉主板坏BIOS是常态

网友:
技术非常好,厉害了!

网友B:
技嘉的主板BIOS需要取下来刷,技嘉都是这样的

网友:
刷BIOS是常态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磨刀不误砍材,好工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2023-11-20):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主板BIOS需要取下来刷,技嘉都是这样的

还有这说法?夹子不行吗?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说法?夹子不行吗?会出现什么情况?

夹子夹上不能识别,我修过好几块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夹子夹上不能识别,我修过好几块都是这样。

现在有一种弹簧探针式的还带芯片限位块的有没有试过,我用的就是这种,就是要按压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夹子夹上不能识别,我修过好几块都是这样。

夹子很好用的,只是夹的时候要注意角度,不行就夹多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