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23-10-17):
主板每一相的PHASE电压都只有0.3V左右,但是VCORE有1.2V,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我不是太懂供电原理,我看了一下书说上下管驱动管脚相加要等于12V,我这上管驱动脚只有零点几V,下管4.5V。

网友A:
驱动芯片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芯片不正常吧

已经换过驱动芯片,主控和协控都换了。

网友:
不知道,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