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VPN-Q117 公共点短路一例

楼主(2023-10-17):
品牌:惠普 VPN-Q117
板号:DA0R63MB6F1 MB
故障描述:这台机器是上家没修好发来的,上家描述说,插上电没待机电流,也没有3、5V电压。
检测:插上可调电源之后确实没有待机电流

但是仔细观察可调电源却有一些变化,可调电源短路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这种电流是公共点短路的现象,有的主板公共点短路是大电流,但是这块板是因着后级存在短路,保护隔离给保护了,检测到后级有短路情况,所以不给后级供电,所以基本上看不到电流。
拆开主板之后观察一下

下面实际测量一下公共端的情况

公共点的对地值是短路现象
对于短路的排查方法,有几种,一种是烧机法,咱们可以吧可调电源的电压调到1V,电流可以加到最大。用一根导线焊接在公共点上,公共点上面有并联的电容可以焊接在电容上,然后就可以通电烧机了,通电之后可以用手摸摸各个部位感觉那个部位的温度明显升高,重点就排查发热的电路部分,基本上能排查出来。
   但是如果完全短路是烧不出来的,就像上面测量的对地值是6欧,这种因着有一定的电阻,不是0欧,所以在有电阻的情况下,通电之后就会因着电流大从而发热。如果是0欧那就不发热了。
这次不烧机,先观察,注意维修电脑重在观察。使用感叹号放大镜仔细观察后确实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

这颗电容有点裂痕,并且最明显的地方就是电容的一头的锡有点发黑氧化,说明电流大加上潮气导致的,实际测量确实也是短路的,用风枪吹掉之后发现。

公共点的对地值恢复正常,此时插电,发现待机电流上来了,电源指示灯也亮了,说明保护隔离已经过了,EC也正常工作了。

按下开机键

亮屏了,但是电流太大,4.5A左右,因着电流大,可调电源好几次因着温度高,不能用,高温自动保护了。最后进系统发现认不到显卡,之前散热器装上的时候就发现,显卡和散热器是悬空的,接触不到,正常情况下这种散热器下面和显卡之间应该有一个导热硅胶垫或者导热铜片才行,可能是显卡烧了。吧显卡的供电上管拆掉之后电流恢复到1.7A左右,但装电池电流又会加到4.5A左右,甚至有时会上到5.几A,吧电池拿掉电流回复到1.7A,看来这个电池不正常,正常情况下除了主板的电流以外,算给电池充电的电流和主板的电流加起来顶多2A-3A之间,不会太高的,太高的话电池也受不了。可能是电池坏了,给电池冲一会电,感觉上电很快,但是耗电也是很快的,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电脑还有一个问题是键盘不能用,这个问题拆机的时候就发现了,原因就是键盘排线座有腐蚀的情况,飞线连接上就行了

第三脚断线,用放大镜观察线路走向,重新刮开引线铜皮,飞线连接即可。
  补充,对于短路的问题,可以先观察大点的电容是否存在不正常的现象,小电容坏的不多。如果通过观察法没有排查出来,下一步就可以烧机了。如果烧机也少不出来,那就只能观察,可能还有没观察到的地方,需要仔细用放大镜观看,不要直接用眼睛观看,因为眼睛不可以当放大镜用。
损坏的电容

网友:
电龙炸了 发财了修这样的

网友:
公共点阻值这些低的,一般都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