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器件是啥行行?

楼主(2023-10-17):
里面有几个电感模样的线圈,似乎整体上是一个大电感,但疑惑的是,如这样为啥不干脆弄个大电感呢?

网友:
4条线,用一个大电感?

网友:
这玩意是网络变压器,隔离用的

网友:
这是网络变压器,一个通道一个

网友:
这个是网路隔离变压器

网友:
对,是网络隔离变压器,起到隔离作用的,如果直接使用电感也就起不到隔离的作用了,这方面的设计主要是安全保护方面

网友:
以太网的网络变压器

网友A:
哪里拆的,是不是网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拆的,是不是网桥

交换机上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