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z8cmb8d0 不上电

楼主(2023-10-17):
客户送修的笔记本  待机5v 3.3 1.05  全都 OK
ec 有3.3供电  复位wrst也有  acin  也正常  lid#也有3.3    ec能收到开关板的 跳变信号  但是没有发出dnbswon# 跳变信号  到cpu
于是 马上定了 一个 ec ite8587e   换上后 故障依旧
我所有的 知识就这点  看看哪个大神 给点思路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不太知道 还有 哪个  条件 没查询到

网友A:
ec没有发出dnbswon#,看看ec还需要哪些启动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没有发出dnbswon#,看看ec还需要哪些启动条件

解决了  ec自带程序 但是 上电的 时候也和cpu 通信 读取一部分程序所以最后 刷 bios  解决了  气死我了

网友B:
所以遇到问题时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遇到问题时先刷BIOS试试

这个 没外观程序 .以为内置的

网友:
查一下二合一CPU及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低压板的,CPU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