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容易被风枪吹变色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3-10-17):
想完美修个主板发现吹个芯片下来周围都发黄了,技嘉主板最明显,有什么办法避免?

网友A:
你可以使用雷科T6这款BGA焊台去焊接就不会出你的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雷科T6这款BGA焊台去焊接就不会出你的这种问题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广告。。。。如果随便换个芯片都用BGA,这很像当时小白的我。当然现在我还是小白

网友:
板都变色了,那还不是温度高了,,

网友C:
变色还好....鼓包就完了...

网友D:
预热的功夫你都懒得做,而且温度开那么高死命干,不变色才怪

网友:
是温度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广告。。。。如果随便换个芯片都用BGA,这很像当时小白的我。当然现在我还是小白

就是打广告呀,拉动DGP,

网友E:
高温高风速虽然效率高,但是吹不了两次就会黄,可以调低温度,调低风速控制20秒左右溶锡,这样可以保证多吹几次,但是再怎么调,只要吹的次数多了都会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预热的功夫你都懒得做,而且温度开那么高死命干,不变色才怪

没有预热台,你这头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温高风速虽然效率高,但是吹不了两次就会黄,可以调低温度,调低风速控制20秒左右溶锡,这样可以保证多吹 ...

有点难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色还好....鼓包就完了...

有次吹个音频座子下来PCB都软了还好板子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