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手大神帮忙看看三块惠普主板感觉同一个问题

楼主(2023-10-17):
机型是hp6470b(板号:6050A2470001-MB-A04)一块,hp2570b(板号:6050A2483801-MB-A02)两块,裸板测试,问题都是第一个MOS(Q6010)管不过电压,G级15.5V,S级19V,D级0.1-6V跳动,公共点电压0.1-6V来回跳,公共点最后基本上稳定在0.8-1v之间,测量公共点阻值550左右无短路,更换了Q6010 P沟道MOS管故障一样,测量BQ24736充电芯片VCC稳定18.5v,ACDET稳定2.5V,REGN稳定6V
本人爱好者,遇到这个问题有点无从下手,请各位大神帮我判断下是哪个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A:
是否  电源保护 后面有电压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  电源保护 后面有电压短路

可是各电感阻值都正常

网友B:
前些天修到一台ASUS 和楼主的故障比较类似,也是公共点1-3V来回跳变 REGN6V ACOK3V 条件全部正常,查出来是充电电路短路

网友C:
看后级有无短路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些天修到一台ASUS 和楼主的故障比较类似,也是公共点1-3V来回跳变 REGN6V ACOK3V 条件全部正常,查出来是 ...

我三块主板都这样,请问充电电路测那个点看是否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后级有无短路的问题

e..请问大哥具体测量哪几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三块主板都这样,请问充电电路测那个点看是否短路呀

公共点对地值多少?

网友E:
机型是hp6470b(板号:6050A2470001-MB-A04)一块,检查一下这些

网友E:
公共点电压0.1-6V来回跳,公共点最后基本上稳定在0.8-1v之间,那就是从这个公共电开始,明显有短路,你接一个5V去烧鸡,摸摸哪里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型是hp6470b(板号:6050A2470001-MB-A04)一块,检查一下这些

哥,这边G6009  1脚电压13.5左右,测量电阻R6015和R6017,阻值正常

网友:
没办法就只能干这个充电芯片了,未必我三块主板都是充电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共点电压0.1-6V来回跳,公共点最后基本上稳定在0.8-1v之间,那就是从这个公共电开始,明显有短路,你接一 ...

烧不出来,电流0.015然后跳变成0.001

网友:
阻值稳定在550

网友:
热成像看下是否短路额。。。

网友D:
被自己蠢哭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给大家讲这个笑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机型是hp6470b(板号:6050A2470001-MB-A04)一块,检查一下这些

你给小白说这么多他就能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给小白说这么多他就能修好了么?

哈哈,阁下说的有道理,不过,我之所为都是为了下载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被自己蠢哭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给大家讲这个笑话

笑话在哪里。

网友G:
你是用可调电源还是原装充电器?用原装充电器看看。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G级5-6V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用可调电源还是原装充电器?用原装充电器看看。

高手!正解!用的就是可调电源,头子错了,走了好多弯路,惠普有个检测针,用别的电源头死活不出公共点电压

网友:
头子不是惠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给小白说这么多他就能修好了么?

不要那么嫌弃,咱虚心请教罢,正是有那么多热心的大神帮助,小白技术才会有长进

网友:
再次感谢各位热心大佬,你们一定会有好报,祝福各位生意红火,赚钱赚到手发软

网友:
充电后面的隔离管有问题  有可能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