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7560版号LA-D821P触发不上电解决

楼主(2023-10-17):
  Dell 15-7560版号LA-D821P触发不上电,待机正常,按开关有轻微电流动作,开关指示灯亮,没有加电,拆机先测了一下BIOS电池,一点电也没有了,简单测了一下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上自动上电,掉电两次开机,大家遇到了可以参考一下,BIOS就不上传了,我附上链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3432-1-1.html

网友A:
这板子上电很怪的,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上电很怪的,晕

戴尔的好些机器放电后上电掉电两三次才能开机

网友:
现在很少能遇到不触发,光刷BIOS能好的本子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BIOS问题

网友:
BIOS的确也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理论与实战的结合,感谢分享

网友B:
风枪吹的吧,会加热到桥部分容易引起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吹的吧,会加热到桥部分容易引起误判

哈哈,吃过亏,拆BIOS芯片我是能用烙铁绝不用风枪

网友:
技术非常好,厉害了!

网友(2024-01-17):
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2024-07-21):
太好了,看到相关问题了

网友C:
电池没电,就会掉电两次!换电池,也许不用刷BIOS.

网友D:
下载的原厂bios用什么软件提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的原厂bios用什么软件提取

编程器软件就能打开这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没电,就会掉电两次!换电池,也许不用刷BIOS.

这个还真没试过

网友D:
刷了不行,按症状又是bios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刷了不行,按症状又是bios的问题

看好版本版号,现在很多主板挑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好版本版号,现在很多主板挑BIOS

版本号是板号吗,板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本号是板号吗,板号一样的

版号,集显独显,版号后缀都要一样

网友:
刷了这个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