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障码是E0还是03啊,目前

楼主(2023-10-17):
这个故障码是E0还是03啊,目前开机症状就卡在这里,cpu有温度,屏幕不亮,这是主板坏了吗,内存条是在一台好电脑上拆过来试的,cpu开机温度慢慢变高,最后会很烫手,这是什么地方出故障了,开机是先有一个01还是10的码,过了就是图片上的码,就不在走了

网友:
cpu供电1.7v,内存条供电1.5v,内存槽各个位置供电都正常,bios程序重新刷的

网友A:
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

集成显卡,不开机没安独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