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Z590-A PRO不触发+20秒掉电维修

楼主(2023-10-17):
前段时间我在海鲜市场搞了一块V星,其实我主要是想要一个Z590芯片组的,但是呢一直没有价格合适的。后来,终于让我找到了这块:

由于咱们论坛的规矩,某些品牌不能够直接展示,要使用代名词,并且掩盖其LOGO、商标等,所以。。。大家懂的。
下图是版号(小板号,大号不敢方,怕被屏蔽)

先整体观察,发现有一处掉件:

这个是RTC供电相关的,对应的原理是:

所以,很容易看懂,就把2脚和3脚短路起来就行了(反正是台式机,要嘛节能省电,哈哈哈)

然后,还有一处腐蚀,和元器件歪了的情况。清理一下就可以:

这里说下,下面的那个没焊接排针的,其实官方板子是焊接了的,只不过我收的这个没焊接,所以,这个肯定被人动过
然后歪的那个是BIOS的片选信号,必须要搞正,否则不读BIOS的,然后腐蚀那个是一个1.8V的供电。

就把它补一个0Ω即可,或者直接飞线接上。

外观处理完成以后,开始看桥片,原装的是SRKM3,也就是Z590,但是晶体是裂开的,直接换一个桥。
然后不触发,先去官方下载一个最新的BIOS刷一下,但是一样不触发。
所以,按个查时序吧。目前整板只有一个SIO_3VA的供电,其他全都没有,然后开始对照之前咱们论坛发布的11代时序查

1、VCCRTC

测试正常 3.1V

2、SRTCRST# 和 RTCRST#

这俩也正常,3.2V

3、VCC_3P3V_DSW

电压正常,3.3V

4、DSW_PWROK

不正常!实测只有0.1V,正常这个电压应该大于3V的
仔细看它如何产生的:

它是由R393上拉到SIO的3V产生的,测量板子上的R393已经断了,更换一个4.7K后,DSW_PWROK正常出来了,实测3.2V

然后,可以触发,但是没过20秒就自动掉电。而且此时按开机键没反应了
需要给ATX彻底断电后,才能再次触发,无奈,先给SIO的外挂程序Flash刷个固件,刷好固件后,虽然还是会20秒掉电。说明原机的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310299300鑫豆2025-2-23 12:42
 会员1260566300鑫豆2025-2-15 18:46
 会员215349300鑫豆2024-12-27 23:05
 会员84108300鑫豆2024-11-14 15:26
 会员1296227300鑫豆2024-10-9 12:49

网友:
顺便说一下,这个机器用的SIO型号是新塘的NCT6687,由于没找到它的,就参考NCT6686的修了,这里上传一下NCT6686的手册

网友A:
写这个帖子不容易吧,这么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这个帖子不容易吧,这么长啊

嗯呢,写了2个小时

网友B:
       JDP1接口  就是接入诊断卡的   不用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JDP1接口  就是接入诊断卡的   不用飞线

但是这种必须用V星原厂的BIOS和原装的SIO才能跑码的。如果换了SIO数据,或者魔改过BIOS的,就用不了的

还是飞线比较稳妥,毕竟,当接上诊断卡不跑码,是接的问题?还是卡的问题?还是BIOS或者SIO的问题呢?

网友:
您分享您的经验

网友:
理论指导实践,修得细致,学习了。

网友:
牛逼哄哄,6666

网友:
楼主技术好,维修经验大师级,谢谢分享了,

网友C:
桥都废了  多少收的  只能当废品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都废了  多少收的  只能当废品收了

原价160,我砍到150包邮,哈哈,修好了用它打游戏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维修经验大师级

网友D:
楼主发的贴子好详细,也不知道用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的贴子好详细,也不知道用了多久

目前每天没事的时候,都用它打游戏压力测试,已经过去3天了,一切正常

网友E:
这么新的板子,桥不便宜吧?算上桥的价钱就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新的板子,桥不便宜吧?算上桥的价钱就不划算了

对,桥很贵,一片要将近400块了,所以自己留着用了,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的详细看一下

网友:
换桥太贵了,要是我,当料板了。。。

网友F:
一般说代数都是指的u, Z590-A我看了下这款主板是支持第十代/第十一代U的尼。不应该是看10代和11代的时序吗?为什么只单独看11代尼不理解

网友:
理论和实践发挥的淋淋漓尽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说代数都是指的u, Z590-A我看了下这款主板是支持第十代/第十一代U的尼。不应该是看10代和11代的时序吗?为什么只单独看11代尼不理解

看时序,我是以南桥为准的,即使11代的桥,装10的CPU,因为我要修桥的外围电路,所以要看11代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说代数都是指的u, Z590-A我看了下这款主板是支持第十代/第十一代U的尼。不应该是看10代和11代的时序吗?为什么只单独看11代尼不理解

严格来说,是修哪里看哪里,我这篇文章里主要修的南桥外围的电路,所以才看的11代的,因为南桥是11代的。当然你修CPU外围的话,就要参考CPU了。而且,无论南桥,还是CPU,主要还是看核心代号的,比如11代的是RocketLake,10代是CometLake,要以核心代号为准。

网友:
写的很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
论坛广告位,终于不是H61霸屏了,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
高手现在都是网上淘板修了,搞的坏板都涨价了

网友:
这帖子楼主有心了,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这才是工匠精神。。技术很到们位。。学习了

网友:
买坏主板换桥?

网友:
修复 一块V星Z490,板子如果刷了BIOS或者在BIOS里做了BIOS升级以后,跑码会特别慢,这种也是因为BIOS芯片故障导致的在保存内存相关数据到CMOS、载入默认配置这些操作时保存太慢引起的嘛?求解

网友:
谢谢您分享您的经验

网友:
大师傅 历害害了 太棒了

网友:
楼主发的贴子好详细

网友:
就参考NCT6686的修了

网友:
先学习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技术非常好,厉害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前段时间我在海鲜市场搞了一块V星,其实我主要是想要一个Z590芯片组的,但是呢一直没有价格合适的。后来,终于让我找到了这块:

由于咱们论坛的规矩,某些品牌不能够直接展示,要使用代名词,并且掩盖其LOGO、商标等,所以。。。大家懂的。
下图是版号(小板号,大号不敢方,怕被屏蔽)

先整体观察,发现有一处掉件:

这个是RTC供电相关的,对应的原理是:

所以,很容易看懂,就把2脚和3脚短路起来就行了(反正是台式机,要嘛节能省电,哈哈哈)

然后,还有一处腐蚀,和元器件歪了的情况。清理一下就可以:

这里说下,下面的那个没焊接排针的,其实官方板子是焊接了的,只不过我收的这个没焊接,所以,这个肯定被人动过
然后歪的那个是BIOS的片选信号,必须要搞正,否则不读BIOS的,然后腐蚀那个是一个1.8V的供电。

就把它补一个0Ω即可,或者直接飞线接上。

外观处理完成以后,开始看桥片,原装的是SRKM3,也就是Z590,但是晶体是裂开的,直接换一个桥。
然后不触发,先去官方下载一个最新的BIOS刷一下,但是一样不触发。
所以,按个查时序吧。目前整板只有一个SIO_3VA的供电,其他全都没有,然后开始对照之前咱们论坛发布的11代时序查

1、VCCRTC

测试正常 3.1V

2、SRTCRST# 和 RTCRST#

这俩也正常,3.2V

3、VCC_3P3V_DSW

电压正常,3.3V

4、DSW_PWROK

不正常!实测只有0.1V,正常这个电压应该大于3V的
仔细看它如何产生的:

它是由R393上拉到SIO的3V产生的,测量板子上的R393已经断了,更换一个4.7K后,DSW_PWROK正常出来了,实测3.2V

然后,可以触发,但是没过20秒就自动掉电。而且此时按开机键没反应了
需要给ATX彻底断电后,才能再次触发,无奈,先给SIO的外挂程序Flash刷个固件,刷好固件后,虽然还是会20秒掉电。说明原机的SIO的外挂数据也有问题。

然后这个掉电,我就从CPU供电开始查:

这里的红色是CPU供电的开启EN,黄色是READY,如果是CPU供电出问题,肯定READY先掉,但是这里是EN先掉,而EN是由SIO发出的,所以问题不在这里。

然后开始查SLP_xx全家桶,主要有SLP_S0\S3\S4\S5\SUS等,先查S0和S3

这里红线是S3,黄线是S0,发现问题!!竟然S3先掉了??(正常的掉电顺序是S0->S3->S4->S5->SUS)
然后,PCH和SIO都会发出S3的,看看是PCH先掉,还是SIO先掉:

红线是PCH的S3,而黄线是SIO的S3,可以看出,红线的PCH先掉了,紧接着,SIO的黄线才掉了,所以问题就出在南桥相关了!!
一般情况下,此时可以判断南桥死刑了,或者南桥的供电相关问题了,但是,我可以确定,我的桥是从好机器上拆的,绝对好使的桥。

所以,再看看POST代码吧,然后飞线接好诊断卡。

这里说明一下,自从intel的10代以后,诊断卡都是eSPI接口了,需要专门的eSPI诊断卡飞线接出来。一般普通的诊断卡都是用不了的。而且,这里要注意,ESPI_RESET#和PLTRST#千万不要弄混,而且都要接,否则会各种奇怪的问题。然后诊断卡的3.3V供电,要和SIO的3.3V接一起,这样断电后,就会保留显示最后一刻的代码。这个卡淘宝就有卖的,很便宜。

然后代码从两位数的7F,一路小跑到DD开头的DD3A、DD3C等,跑完DDxx就表示内存通过了,然后到达0800和967F就停下来了,也就是967F掉电:

一般情况下十代、是一代的0800,9600,967F等,都是在保存内存相关数据到CMOS、载入默认配置等,会不会是BIOS芯片本身是坏的!??
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换一颗BIOS芯片,然后就奇迹般的点亮了!!

这里再废话两句,即使BIOS芯片用编程器读写完全没问题,校验也能通过,也不一定是好的!!!我这颗就是!!

然后图纸和点位、BIOS,咱们论坛都有,而且BIOS在官网就能下载的,所以我就不重复上传了。
但是我上传点咱们论坛没有的,就是它的SIO的外挂数据Flash和网卡的外挂数据。其中SIO的数据用的是同品牌的B560M的,我测试是一样用的。

大家都看到这里了,就给点赞加分吧!!多谢多谢!!

 会员198542300鑫豆2025-9-30 18:59
 会员626919300鑫豆2025-9-23 16:03
 会员485881300鑫豆2025-9-16 15:48
 会员226865300鑫豆2025-7-2 14:19
 会员1202147300鑫豆2025-6-14 18:08

网卡数据

SIO数据

网友(2023-12-13):
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高手,分析的很严谨

网友:
非常的崇拜 手艺真好!!!!!

网友:
技术非常好,不错

网友:
经典案例,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经验,辛苦了

网友:
经典案例,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2024-01-14):
理论指导实践,修得细致

网友:
膜拜大佬,大佬威武!

网友:
这里大神的多呢

网友(2024-03-04):
感谢大佬分享心得

网友:
bucuo不错,我需要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