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猎人V700,进系统黑屏维修

楼主(2023-10-17):
华为荣耀猎人V700,进系统黑屏维修

修好可以看含亮了

网友A:
加权限吧 像这种通病  。。学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权限吧 像这种通病  。。学会保护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加权限呀,不过我发布出来本来就是分享给有缘人,无所谓了

网友B:
通病和蓝天的一样,一妥锡,故障很奇怪的,有时候闪,有时不亮,不注意很容易误判是屏,前几天搞了一个

网友:
用波波搞定一个捡钱的故障,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和蓝天的一样,一妥锡,故障很奇怪的,有时候闪,有时不亮,不注意很容易误判是屏,前几天搞了一个

对呀,可惜华为的主板很多都没图纸

网友:
主要是借着维修案例推出含亮老师

网友C:
我有一台战神,好像也是这种情况,我到时候明天也看一下是不是可以。我也去测量一下屏的宫殿。

网友D:
这意思是保险没坏,但是两端电压不一样?!导致黑屏闪屏。这机器有图纸吗?

网友(点评):
按理来说应该是元件的质量问题,好像测量又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意思是保险没坏,但是两端电压不一样?!导致黑屏闪屏。这机器有图纸吗?

没有图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战神,好像也是这种情况,我到时候明天也看一下是不是可以。我也去测量一下屏的宫殿。

你可以试试哦

网友D:
那厉害啊,自己跑线跑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厉害啊,自己跑线跑出来的吗??

很多人都说这是通病

网友:
学学你的来到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进系统黑屏  修了10多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