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显卡报错43求助

楼主(2023-10-17):
nm-B962,显卡代码报错43,1060的核心,用测试软件跑,显存通道全部报错。然后就报价换核心,核心换上去了还是报错43,换了硬盘,重新做了系统还是一样。换了一颗核心还是43。换了一整套显存颗粒还是报错。搞不懂了,各位帮我看看,无奈了

网友:
显存供电也正常,有正常的波形

网友:
我找人修了,他又换了一颗核心,还是一样的报错43。相当于换了三颗核心,都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核心的问题可以排除。

网友A:
要不刷个BIOS试试,可能有个意外收获,有时不能往死理的修换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刷个BIOS试试,可能有个意外收获,有时不能往死理的修换个思路

好的,我现在刷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性能不良吧,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刷个BIOS试试,可能有个意外收获,有时不能往死理的修换个思路

刷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B:
先找问题,别动不动就干核心啊

上次就是给客户修了个拯救者上家把核心显存干了没好退机的,搞死人

网友C:
962这个版号的主板 我一次换上去不好我都放弃 这主板就这样的 我有时候换一个就好 有时候换3 4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找问题,别动不动就干核心啊上次就是给客户修了个拯救者上家把核心显存干了没好退机的,搞死人

用显存测试软件跑过了 6个显存通道全部报错,显卡 显存供电都正常 才换的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962这个版号的主板 我一次换上去不好我都放弃 这主板就这样的 我有时候换一个就好 有时候换3 4个都不行

我去 还有这种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路过学习,期待后续维修分享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都换了还解决不了。。

网友:
这种我遇到过,1050TI,整死没搞好

网友:
所以现在像这种CPU,显卡坏的,基本上这活儿没法干。可能是它坏了,你换上去不一定好。最后都是赔钱活儿。

网友:
白干几天不收到一个银子

网友D:
显存都是换的新的还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都是换的新的还是拆机的?

拆机的 拆机的机器是cpu坏

网友E:
仔细看下显存下有没有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下显存下有没有掉点

显存掉点也不可能全部报错.显卡掉点还有点可能

网友F:
读不到bios,你懂的,我想要个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读不到bios,你懂的,我想要个红包

早就退机了 大神这个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G:
这个机器有没有纯独显模式,有的话在BIOS下改一下,把纯独显改成带集显,或者反之,之前有一个Y7000 1650显卡是这样好的,显卡显存换完不行进BIOS搞了一下好了

网友H:
我也3台  显卡叹号  。显卡显存都ok,3台 全换了都叹号  显卡没独立显卡BIOS  我都怀疑是不是南桥BIOS版本不对

网友:
同样问题,同求答案

网友:
那有没有可能还是显存全挂呢

网友:
供电 都正常了吗

网友:
43代码,用mats跑一遍看看吧

网友(2023-11-24):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有没有纯独显模式,有的话在BIOS下改一下,把纯独显改成带集显,或者反之,之前有一个Y7000 1650显 ...

BIOS里面的英文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3台  显卡叹号  。显卡显存都ok,3台 全换了都叹号  显卡没独立显卡BIOS  我都怀疑是不是南桥BIOS版本不 ...

修好没有 ,我也遇到了

网友:
看来没搞到地方,高手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