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独显改集显后滚动条掉电

楼主(2023-10-17):
联想E440独显改集显后滚动条掉电,板号:nm-a151,由于独显核心短路就拆了核心,但又不想换显卡,不管是PE还是WINDOWS刚过滚动条就掉电,风扇正常没有狂转,断开显卡的复位也没用,一直在尝试找方案无果

网友:
bios里面有没有改集显的选项?

网友:
建议楼主刷一个集显BIOS试试。

网友:
哪有集显的BIOS呢

网友:
刷了集显BIOS也是一样滚动条过就掉电,

网友:
终于找到元凶竟然是电源转换头,因之前一直用拯救者10A的电源转换头,没想到昨天换了一个普通常用的方口电源转换头上电开机进系统正常不掉电了,原来掉电是因为电源头中间的检测信号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