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90 四个type-c口都能正常充电开机,但无法接USB设备

楼主(2023-10-17):
机子开机充电一切正常,但就是无法使用外接设备
使用type-c转usb,接usb设备没有5V供电输出
换了几个转接口都不行,肯定是主板那边的问题
请问是哪个芯片控制usb输出5V呢?

网友A:
请检查SR40F及周边的电路,这个是负责平台控制的集线器,附上A1990的高清电路图,下载后使用浏览器打开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SR40F及周边的电路,这个是负责平台控制的集线器,附上A1990的高清电路图,下载后使用浏览器打开即可 ...

感谢分享!
这个板子没有进水,摄像头和指纹识别同样不工作,请问也会是这个芯片导致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这个板子没有进水,摄像头和指纹识别同样不工作,请问也会是这个芯片导致的吗?

天啊~麻烦了,有可能是T2~无解,建议刷个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啊~麻烦了,有可能是T2~无解,建议刷个机试试,

谢谢,我也怀疑是T2,机子刷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