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5卡米要怎么搞

楼主(2023-10-17):
小米5手机,之前升级了6G内存,然后刷了第三方ROM正常用了好长一段时间,
最近拆机换电池后,就直接进不了系统了,
第三方ROM就是一直在那转,大概转个半小时一小时就自动重启,然后继续转,
小米官方ROM就是卡米,三个点一直转,
可以进Recovery、Bootloader,可以刷机,TWRP也可以读写硬盘文件,但就是进不去系统。
大佬们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24-5-13 18:06):
故障是没法刷安卓8以上的ROM

网友A:
用MIPI编程器写全字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IPI编程器写全字库

这种操作对我来说有点过于高端

网友:
肯定是那个分区文件弄没了,进twrp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个小米5

网友:
加焊CPU就可以了,什么分区不分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