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K30 PRO,ram掉点了,这个点有用?

楼主(2023-10-18):
业余无聊,看着,折腾1下。不是搞维修的。

补充内容 (2023-11-30 13:43):
问题解决,手机经过一段时间使用正常。

网友A:
这个点没用,不影响,大胆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没用,不影响,大胆搞吧

那我就买个 专用值锡网, 那个 通用的,不方便搞。 很多锡珠,会跑到脚上。

网友:
第一次植锡bga,  这个手机居然好了,可以显示了。植锡失败5.6回,才植好锡。  装上后估计温度低230度, 不开机,又拆,再用270吹上盖45秒.  300度,3秒。 然后装上,可以用了。 以前只用风枪吹过贴片引脚的。

网友:
用了一天,,今天发现那个指南针坏。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方坏的,或虚焊,。  谁知道指南针芯片是那一个?

网友:
搞了, 放不到位,或者压着东西了。  那个焊点没有掉,是黑胶渣粘了少少, 看起来像掉掉点。   这次真是运气。

网友:
用了2 、3天,还是比较稳定, 看来虚焊是小毛病, 本地维修手工不好, 散热贴不给贴回去, 自己后来剪铜皮,贴上,再打上散热膏。

网友:
没用的  只有中间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