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如何徒手重置系统/重置系统密码

楼主(2023-10-18):
故障描述:
1,因员工离职或其他原因导致忘记密码无法进入系统

解决方案:
2,开机进入密码界面,左手按住键盘上“shift键”不要松手,同时鼠标点击密码界面电源里的“重启”

3,待重启后进入 “疑难解答”界面,松开“shift键”,选择“疑难解答”

4,选择“重置此电脑”

5,选择“删除所有内容”

6,选择“仅限安装了windows的驱动器”

7,选择“仅删除我的文件”

8.选择“重置”然后等待即可,重置过程大约50分左右,重置后按引导设置系统即可

电脑系统密码忘记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 重启并按F8键 。重启计算机,按下F8键进入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的命令提示符界面输入命令,重新设置密码。
  • 利用命令提示符重置密码的方法如下:

打开命令提示符。
输入命令"net user",按下"回车键"。屏幕上就会列出用户账户的列表。
找到要更改密码的账户,输入命令"net user 账户名 *",然后按下"回车键"。
根据提示输入新密码,再次输入新密码进行确认。
重置密码时,请确保账户名输入正确,否则无法重置密码。
  • 使用系统恢复 。如果电脑安装过DOS或者一键恢复,或者MAXDOS等,则可直接一键恢复系统。
  • 使用光盘自带的工具 。可以在BIOS设置为光盘启动,从光盘启动,然后使用光盘自带的windows密码pojie工具pojie密码。

网友:
这是重置系统了,跟解密还是没关系,你后面说的也都得建立成有密码的情况下。实际上还是要工具才行。

网友: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子进去估计还要密码,除非用户不一样,或者还原系统。

网友:
密码没了,文件也没了

网友:
硬盘加密的你怎么pojie?

网友:
就是重置系统搞不好资料就没有了,

网友:
PE工具箱里都有windows密码pojie工具pojie密码。。。。。。。。。。。

网友(点评):
说的一点都没错,可是万一手头没用PE优盘呢~

网友:
技术非常好,厉害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不如拿个启动U盘,进入PE系统更改密码还快些

网友:
不太可取,会丢失资料,建议进PE删除密码

网友(2023-11-29):
很多PJ工具不用,搞那么麻烦干嘛

网友(点评):
不搞点花活儿,不好收钱~

网友(2024-01-20):
感谢分享!已经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