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夏普打印机提示L4-03维修案例分享,附解决方案

楼主(2023-10-18):
夏普打印机提示L4-03故障可能有以下原因:
零交叉脉冲发生故障。
电池电压低或数据传输故障。
夏普打印机提示L4-03故障解决办法:
首先在面板键盘上依次按入ca#C。
依次点击进入一个管理界面。
在第二步的状态下在数字健上按下1和4这两个按钮,最后按下复印键即可清除故障。
解决方法2:
具体的操作步骤为:
1、首先在面板键盘上依次按入ca#*C*。

2、依次点击进入一个管理界面。

3、在第二步的状态下在数字健上按下1和4这两个按钮 最后按下一个复印健。

4、之后会进入下一个选项,这个选项的意思是错误清除,点击EXECUTE后,继续点击YES。

5、操作完毕后按一下ca健复印机,然后自动版就会重启了。

6、复印机重启之后,错误代码就会消失了。

如果以上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建议咨询售后服务人员,当然也可以继续私信我,以获取进一步的解决方案。

网友:
上次遇见L4-03,问题最后出在了,定影电机损坏造成定影卡纸

网友:
14错误清除可以清很多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