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联想IB250MH主板故障

楼主(2023-10-18):
首先CPU正常,放其它主板测试过。
装上cpu后,cpu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又转一下……,如此反复。不装cpu,这时cpu风扇正常转。应该是cpu供电部分短路了。我是菜鸟,谁指导下我该从图上哪些位置去查元件问题。望高手们赐教。

网友:
哪里缺供电,你至少得拿个万用表自己先测下哪些供电没有吧?直接问别人咋给你回答,要是小白的话建议还是找维修人员

网友:
不太可能有供电部分短路。。特别是大短路。。那样就别想主板会不停地重启的。。

网友:
某路信号扑街了检查一下